好端端的电池,就这么暴口了

楼主(2009-06-29):
没用多少回合,估计绝对不超过30回吧
飞的少,一个月才一次
要飞的时候拿来才发现,暴口了。。。
充电器一直都用DNG2,充电器的精度不用怀疑,因为我手上不止这一个品牌电池,真还没见过这样好端端放着自动暴口的。
哪个品牌的就不说了,估计是次意外。

网友:
 是不是气温太高了

网友:
改成2S吧

网友:
就是质量问题 我以前买的也这样 就是电池垃圾的缘故

网友:
要大力谴责这个电池厂的材料采购员

网友:
同情中,我一新电池也有气了,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只有一节有問題~

网友:
是你长时间不飞加上温度高,加上电池本身质量不过关。就这结果。默哀吧。

网友:
老鼠咬的

网友:
电池右角是不是炸到过?

要么是质量问题。没有100%合格的对吧

楼主:
右角就这样的,没炸过

网友:
没爆炸就好

网友:
干吗不说品牌呀?!就算是意外也好让大家知道各个品牌的抗意外能力呀!

网友:
有保护板的吗?

网友:
估计是充满电长时间不用造成的
电池有时候和RP的关系也比较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