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OS55AX发动机的大问题。。。

楼主(2009-06-29):
昨天又把新飞机炸了。还是0S55AX
发动机
的问题,怠速和中油没有问题。但是高速在空中。一会就熄火,232飞机滑翔力又不好。熄火了2--3次。最后一次结果炸了飞机。我用的是OS8#火头。13*6的桨。15%的合成G3油。发动机温度老是过高。手不敢摸缸盖和消声器。自己初步估计熄火就是过热死火了。请教老鸟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发动机老在空中熄火的问题。。。拜托大家了。发动机搞的我连飞的信心都快没了。。。。。。先谢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油针放了几圈啊
高速熄火而且还过热会不会是贫油了?

网友B:
贫油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已经很富油了。也试过12*6的桨。
都一样空中熄火,地面测试什么都好好的。怠速。高速。跟随性。都很好的。就到了空中。飞一会就自己熄火。。油路也检查的。换的新的。火头也是新的。晕了。头都搞大了。。

网友C:
贫油了
或者没有磨车.
你想出这个发动机么?

网友D:
1、检查油平面是否正确;
2、油箱是否漏气或充压管有沙眼。

网友E:
主要是散热问题。你可不要头罩或在头罩上开大通风口。我现用的就是开大通风口,另一模友的也是一样没问题了。

网友F:
浆大了,我觉得12*6就够大了,11*7就行.再有就是高速贫油了.主油针再开大半圈.贫油发动机温度就高,浆大负荷就大,不行的.8#火头没问题.

楼主:
多谢了哦。
没有装头罩。还是8号火头。12*6桨,一样在空中飞一会就熄火,油箱和位置都检查过的,没有问题,也许是天气太热了。。。。已经被这个发动机熄火搞的炸了2个飞机了。8月在想办法搞发动机,暂时封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