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USB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各位大大...小的是从最后一贴翻起..但是都好像没怎么提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我漏下了..如果是的话提醒我一下好吗..

是这样的..我是用DYNAM 迪乐美4通的直接USB接电脑的..
但是不管是G3.5还是G4..都是方向舵那个通道有问题..
貌似是识别不出来...
贴上几个图片..
各位大大帮帮忙哈....
我怀疑是映射的问题..但是怎么都检测不出来方向舵的那个通道

选控制器只有一个

选控制器只有一个

方向舵老是往一边倒

方向舵老是往一边倒

这个是emu对遥控器的参数

这个是emu对遥控器的参数

这个是G4里面映射通道

这个是G4里面映射通道

楼主:
在线等......谢谢了....这个问题我已经翻了3天了...

楼主:
补充一下..
4通道是可以测到的..勾上Reverse之后就是全蓝..不能微调..
就是方向舵默认是向左边倒..勾上之后就向右倒..
没办法动..

网友A:
emu里面的通道映射错了吧。
找到没反应的那个通道,换不同的数字试。

网友:
校对一下

网友:
选择InterLink(G2)后...按校准摇控器试一试

如果有一个通道是检查不到的...校准是不能完成的..能完成校准...问题就不大了

楼主:
那个...问题大了...有一个通道检测不了...- -...
然后就不能完成整个校准.....

我快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u里面的通道映射错了吧。
找到没反应的那个通道,换不同的数字试。

那个..我甚至把能用的那几个通道都换过试试了..
能用的还是能用..不能用的还是不能用.....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网友B:
你的通道未设好, 逐个试吧,我也遇过这情况

网友C:
你的USB加密狗映射有问题....不太懂USB的...我只用过音频线
你查相关资料看看吧...

反正要完成游戏里的 [校准摇控器] (动四个通道都要有反应)  才能正常玩这个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USB加密狗映射有问题....不太懂USB的...我只用过音频线
你查相关资料看看吧...

反正要完成游戏里的 [校准摇控器] (动四个通道都要有反应)  才能正常玩这个游戏.....

就是不能完成那个校准遥控器....
那个..加密狗映射在FMS里面又没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通道未设好, 逐个试吧,我也遇过这情况

我已经逐个试过了..是不是那个忽略游戏杆的控制不要勾上..

楼主:
明明是四通道的怎么有反应的是5个通道呢...
下面的5跟8有什么用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