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副翼通道连接线的问题通告 X9303 2.4G

楼主(2009-06-29):
原文如下

说的好像是x9303副翼通道后面的电位器联线可能会出现问题,需要修复,防止断开还是短路的意思

大家自己看看
X9303 2.4 Service Bulletin
The JR Service Center has discovered that many of the X9303 2.4 transmitters have an issue in that the wires attached to the aileron potentiometer can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voltage regulator that is mounted in the back of the transmitter. With repeated us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insulation can wear through exposing the wire at the point that it contacts the regulator.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aileron potentiometer wires be rerouted per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and photographs. This notice does not affect XP9303 72 MHz transmitters.
Step 1. Remove the back of the transmitter case by removing the six Phillips head screws. This is illustrated on page G-14 of the X9303 2.4 manual if further instructions are needed.
Step 2. Inspect the aileron potentiometer wires for any damage.  If the insulation is worn and strands are broken or damaged return your system for service to the Horizon Service Center.

Step 3. Using a small Phillips screwdriver loosen the wire retainer that fastens the aileron potentiometer wires to the aileron gimbal frame.

Step 4.Rotate the wire retainer and route the aileron wires around the mounting post and position the wires as shown.

Step 5. Place a very small amount of shoe goo adhesive on the wires to cover any worn wire insulation. Do not substitute any other adhesive type. If the wire damage is severe (worn through insulation, frayed wire, cut strands) please return the system for service.
Step 6. Reinstall the back of the transmitter case.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or problems, please contact Horizon Product Support at 877-504-0233. Thank you!

Copyright:© 2008 Horizon Hobby, Inc.

楼主:
再补上出现过问题的图片 在老外那搜索到的

双击图片可以放大 都是1024*768格式的

双击图片可以放大

双击图片可以放大

双击图片可以放大

双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
很大的问题啊,要求厂家召回!!!

楼主:
好像是会碰到那个金属弹片 所以会划开

网友:
这是N久之前的“新闻”了。

网友:
 JR?怎么可能呢?是个别现象吧?

网友:
国内有出这事的吗?9x和这个结构应该一样把 用了那么久也没有听说过阿

网友:
我買jr控到家第一时间就拆出來看里面有没有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