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通孔有啥用?

楼主(2009-06-29):
每个车床的主轴上都有个洞,但是我看了本坛里的很多车床加工图片,没看到有用上通孔的。要是弄成实心的主轴  其强度不是更好

网友:
大便用的

网友:
 车掉一节,又拉出一节吧,多出的从通孔里拖出来.

网友:
主轴孔作用:减轻重量 节约材料 提高抗弯强度 方便使用工装卡具 便于长工件加工等等

网友:
现在未用到不代表没用,否则我们出生时很多东西也没有了,

网友:
主要就是当你想车有粗有长的料时,通孔直径越大就能装夹更粗的工件,所以通孔直径越大越好

网友:
如果 2米长的 杠 只要光 一头  10MM  就....

网友:
 狂汗~~~楼上各位老大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
 不过不懂是应该问一下的。

网友:
主轴通孔当然有作用了,当车削直径比较小数量比较多的工件时.棒料可以直接从主轴孔插入,加工比较方便.

网友:
买床考虑通孔大些的好。日后使用就知道啦。否则很细的棒料都要先截短再车,费料费工。

网友:
我都用一团纸把通孔堵上,免得铁削从另一头掉出来,掉在挂轮上.

网友:
我都嫌我那JJ孔太小,最好越大越好。

网友:
主轴的通孔是受卡盘制约的。

网友A:
谁要是把主轴的另一头 内孔也车成莫氏3 装上个抛光轮 那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要是把主轴的另一头 内孔也车成莫氏3 装上个抛光轮 那可爽

记忆中有这种带砂轮的车床。

网友B:
一点用都没有,说有用的都是想当然罢了,为了高强度最好用高标号水泥灌注堵上。

网友:
你看过自动车床就知道在批量生产中通孔是很大用处的

网友:
自家里DIY,常常没用

网友:
给水管车牙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网友:
车打火机喷嘴的车床,主轴孔自动进料,4把刀车3秒一个,量产速度开的很!

网友C:
我的就是,主轴两头莫氏3号锥孔,又是电机直驱

引用 网友A:
谁要是把主轴的另一头 内孔也车成莫氏3 装上个抛光轮 那可爽

大掉大家的眼睛   ,估计专家都傻眼了

网友:
批量生产时在一根棒棒上面加工完一个零件,切断再加工下一个,再切断……………………
学名叫“连续给料”。

网友:
连续供料,加工长轴类零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点用都没有,说有用的都是想当然罢了,为了高强度最好用高标号水泥灌注堵上。

为了增加脑袋的强度,最好也用水泥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增加脑袋的强度,最好也用水泥堵上。

好幽默!

网友:
用于大批量生产,节省时间,你要加工好一个零件把零件拿下来,再夹一个在上面很费时!直接用一根长的棒料加工省事!那个洞就是用来填棒料的!!!!

网友:
注意安全生产!
曾经有发生过车过长的料,料从主轴通孔伸出来,因重力作用发生了微小弯曲,静止时肉眼看不出。但一开车,在巨大的离心力作用下,弯曲加大,结果将旁边一个人的脑袋抽掉半个。亲眼所见的血淋淋的事实啊!!!

网友:
加工过长的料,料从主轴通孔伸出不能太长。如果是加工小件,应尽量把料切断一些,以免发生不测。

网友:
汗..

通棒料.
那孔能大最好..不知道楼主看过工程力学没,,材料越大,,心部的作用力是很小的,甚至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增加脑袋的强度,最好也用水泥堵上。

网友:
主轴通孔可以减轻重量,也能起到散热的作用。

网友:
上床就是为了捅那个洞....

没有捅过那个洞就是上床还没有入门.....

网友:
小床子,长棒子,高速起来会轰轰乱震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掉大家的眼睛   ,估计专家都傻眼了

终于看到 一个变频器了 用的怎么样
我的bb25   让我给 扩孔 扩大到 bb30了可以直接放进30mm的料了  哈哈
我以后的床子就叫bb30-3  哈哈

网友:
变频器用的还好

只是低速没有高速时的力大,不知可不可以在哪里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