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的步进驱动能做雕刻机吗?

楼主(2009-06-29):
昨天又去垃圾场,看见个废旧打印机,驱动喷头大一点的步进电机被老板的小孩拆去玩不见了,还有个走纸驱动电机,3块钱买了,因为我以前也是3块钱买的这种电机,今天通电试了下感觉电路板还是好的,步进电机能转,有高手试过用作驱动雕刻机的歩进?(指微型的)

楼主:
黑色接口接小歩进,红色应该是接稍大点的喷头步进电机吧?白色是光电检测
绿色LED旁的开关是电源,红色旁边开关每按一次步进电机高速转动约十秒就停,请教高手们,这电路板是否包含了二路的步进驱动电路?是否可改做小型雕刻机?

楼主:
如果用废旧打印机里的驱动电路板做雕刻机岂不是更省钱?再有在后级加一级功放又如何?

楼主:
找到个驱动芯片的图,还弄不明白

网友A: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

我是说这打印机主板有二组步进驱动输出了,能否改作驱动雕刻机?

网友:
AAA要开始玩雕刻机了,对雕刻机我是一窍不通啊,帮顶一把。

网友:
用小车驱动电机可以,纸辊电机不好用

网友:
小的应该可以

网友:
我有一个1724针式打印机,上面也有几个电机。

楼主:
我再并上一个大一点的步进电机都能转,证明驱动电流不小

楼主:
并联步进同时转

开关电源的磁芯和电脑电源的差不多

开关电源的磁芯和电脑电源的差不多

网友B: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

 表达不够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并上一个大一点的步进电机都能转,证明驱动电流不小

你再再并上一个 也没事

网友:
我就想,能不能用原来的打印机零件通过更换光轴来做一台更大幅面的打印机,自己在家里解决大幅面打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再并上一个 也没事

那不是个现成的二轴歩进驱动板吗?

网友D:
不知道3A兄的CNC进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3A兄的CNC进度如何?

慢慢检垃圾回来研究,只求开心不求进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打印机主板有二组步进驱动输出了,能否改作驱动雕刻机?

打错字,我是说我也不懂呀!

网友:
自己的HP656C喷墨打印机。不能打印了。拆了。那个步进电机接到电路板上。但是不管怎么弄也不转啊。5条线的。

网友:
3A赶紧试验吧,成功了大家再学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个现成的二轴歩进驱动板吗?

是并口还是串口如果是并口你用MARCH2运行一下试试,能运行就能用。

网友E:
力量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力量是不是太小了?

做微型机

网友F:
即便能用只有两轴,还得加上一轴,太累赘了,倒不如重做一个。

网友G:
干嘛非弄雕刻机,3A 多弄几个做个小高达机器人不好吗,要不弄个机器猪也成啊(看见你那有个猪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便能用只有两轴,还得加上一轴,太累赘了,倒不如重做一个。

等于不用钱检來玩的,如果也能替代的话,兴奋度不亚于钓上一条大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嘛非弄雕刻机,3A 多弄几个做个小高达机器人不好吗,要不弄个机器猪也成啊(看见你那有个猪 )

看见老大们都雕壁虎了

楼主:
第一組输入是28. 29  30脚,第二組输入是38  39  40脚,这个IC包含有36v转5v的DC--DC电路

网友F:
还是建议D一套吧,半流、细分等打印机驱动估计没有考虑在内,但雕机是需要的,步进JJ估计也不够大。
一片过时的8435也就15元左右,二手的也就几块钱,其它的元件以3A兄的家底恐怕翻翻抽屉就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建议D一套吧,半流、细分等打印机驱动估计没有考虑在内,但雕机是需要的,步进JJ估计也不够大。
一片过时的8435也就15元左右,二手的也就几块钱,其它的元件以3A兄的家底恐怕翻翻抽屉就全有。

我是菜鸟, 这半流、细分是什么概念?搞个10:1的减速算是1/10细分吗?

网友F:
细分的作用是将步进单位转角细分,更精细、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细分的作用是将步进单位转角细分,更精细、精确。

步进电机10:1减速不是10细分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10:1减速不是10细分了吗?

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细分

网友:
就算能驱动又用什么软件控制呢?倒是3a看能不能将打印机改成平板打印机,这样受惠的人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