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ma v3四合一的问题!(油门不能加到顶) 紧急求助!

楼主(2009-06-29):
我现在都不知怎么办了!
先说下问题吧:
是这样的。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发现,油门速度不能加到很大了,只能加到一半左右,前面一半加油门是正常的(逐级加上去),可是一半之后,遥控器再往上推就不能加速了,马达维持原速,同时四合一上面的LED灯绿色变成红色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舵机正常!就是这个不对劲!我试过把马达拆下,结果也是推到一半,红灯!所以应该不是马达的问题。我判断是四合一的问题,上面的调试孔调了没用。
求高人指点!我不想买个四合一呀……

网友:
如果不是电池的问题  就寄回厂家修理吧  4合1不好修

网友:
电池问题,绿灯变红灯说明电池欠压了。

网友A:
我的005也有这个问题,油门加到80%以上就会亮红灯,但是我问了好几个高手都说没问题,只是一个四合一保护问题,好像不影响什么,我想可能只是限制你不让超过这个限制电压或者电流吧

楼主:
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吧,充电了也还是一样,两块电池也是没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005也有这个问题,油门加到80%以上就会亮红灯,但是我问了好几个高手都说没问题,只是一个四合一保护问题,好像不影响什么,我想可能只是限制你不让超过这个限制电压或者电流吧

如果是四合一保护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