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

楼主(2009-06-29):
 KDS800锁尾
陀螺仪
和JY401双感度锁尾陀螺仪这两个哪个要一些??还有现在油直上用哪款哪个型号的陀机最好???

楼主:
KDS800锁尾陀螺仪和JY401双感度锁尾陀螺仪这两个哪个要好一些??还有现在油直上用哪款哪个型号的陀机最好???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GY401吧,JY401好像还没听说过。如果是GY401那KDS800没地比。另外你问油直哪种舵机最好,这就不好说了,要看你用在哪了,是斜盘还是尾舵。选择空间很大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A:
JY401陀螺仪 性能同KDS800 价格更合理
网上抄来的,差几十元。还是KDS8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