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用得着四面修舵吗?

楼主(2009-06-29):
小弟练了一段时间自旋,现在已能够悬停和划圆了,但我只能够对尾和45度角的时候修舵,听说要把这个动作练扎实,就要会四面修舵,最后发展为整个圆圈修,但我始终不能对头和侧面修,有必要练这两个面修吗?

网友:
非常有必要

网友:
对尾修舵每个自旋周期只能修正一次,因此要练到任何方向无意识修舵才算练完…

网友:
这个太高难度了

网友:
自旋旋停如果能学会两个位置都能熟练修舵那已经很不容易, 正反两面都能修的话自旋翻就只有一步之遥, 我自己的经验是至少上百小时的模拟器加上上百个真机起落.

如果学到在任何角度都能熟练修舵, 是需要好几倍的功夫才行. 检验是否能在任何角度都能修舵的动作就是低空很垂直尾巴转得很慢的8字自旋刷锅, 如果不能在任何角度都能熟练修舵, 就既无法准确控制高度,又不能准确保持半径.

在任何角度都能熟练修舵是对一流高手的要求,如果这是基本功的话, 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动作不是基本功.

大量的其他基本功都比任何角度都能熟练修舵这种基本功要更"基本"  , 当你感觉这是你进一步提高水平的瓶颈的时候再练不迟.

关于基本功的道理说起来容易, 干起来比登天还难, 自旋翻能做到准确控制起翻点和摆平点及翻转轴线准确的人世界上曲指可数, (这话是Bert Kammerer 说的 ) , 而我却看到有人认为这是"基本功"

过于强调基本功也有一些问题, 一是枯燥乏味,   基本功还没练好就放弃了; 二是并没有绝对的基本功. 练习自旋旋停或小半径的航线实际效果是差不多的, 很难说那个是更基本一些.

我从自己的经验里得出的比较个人的观点是:

找出在你现有的水平下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在那里,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基本功来练习, 这样既有目的性, 又会有成就感, 最主要的是保持兴趣, 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是爱因斯坦说的 )

一家之言, 不一定正确, 不过很肺腑

网友:
我也准备练自旋旋停,原来一直想不通怎么样修正,现在看了这贴受些启发了

网友:
人山说的不错

网友:
我现在自旋悬停时不止四面修舵,而是每个角度都基本上可以修舵,模拟器基本没练过,上真机也没怎么刻意去练~
当然,我在八面面悬停上下了不少功夫,不单单是悬停不动,而是八个方向都练前后左右移动,基本功踏实了,自旋悬停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

飞得越多,越发觉基本功的重要性,原本航线老是飞不好,现在把悬停练好后,发现航线已经完全不是问题,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网友:
是的要找到自己的薄弱点

还有刚开始 练某个新动作时 一定要了解了他的 手法

网友:
要练随意修舵的自旋悬停和航线

网友:
学习了,深受启发.

网友:
必须要任意方不不自觉的都能修舵,才算满师

网友:
顶“地板”的贴

网友:
非常受益

网友:
受益不浅

网友(2009-07-29):
熟练工种 一个字 练

网友:
本来自旋动作的练习就是极枯燥极漫长的过程,成效也极慢,如何练习取决于自己的心态。但通常不走捷径的通常能走得更远…

网友A:
顶地板,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B:
教育贴必顶

网友C:
自旋右转(机头右转)时,打右副翼,拉升降舵,舵量略大于悬停时右压副翼舵量,和自旋速率有关;自旋左转(机头左转)时,打右副翼,推升降舵,但是舵量略小于右转舵量。
自旋越慢,就越难把握,自旋非常快也很难把握,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速度,慢慢练习,就会好的。
练会原地自旋后,就可以练习自旋直线,甚至自旋圆周了~~

网友D:
谢谢大家的解答,小弟受益非浅

网友E:
一直在450上苦练自旋,近日上500后发现真的稳,连自旋的水平似乎都提高了

网友F:
看来还要加深基本功练习啊!

网友G:
学习了 希望多一些这样的技术讨论贴少一些口水贴

网友H:
自旋悬停有慢速自旋悬停和快速自旋悬停,快速自旋悬停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快速自旋惯性大,容易转过去,慢速自旋悬停过关自旋悬停才算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