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贴,现在天热,朋友们要注意!!!

楼主(2009-06-29):
一是自己要注意身体,多喝水,小心中属 玩的时候在荫凉的地方玩,早晨晚上玩,省得热
二是关心机机,飞一块电就得休息20分钟,要机机受不了,不是烧电机,,就是烧电调,电也不要一次飞完,下来休息一下,对电也好,对人也好,
三是注意现在穿的衣服少了,一定要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别打到人,冬天衣服厚还好一点

网友A:
第三点补充一下,就是飞的时候要专心,不要被穿得少的PLMM影响而炸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点补充一下,就是飞的时候要专心,不要被穿得少的PLMM影响而炸机哦

网友:
1、:em17:
2、:em12:
3、:em02:

网友:
天热了,一块电池两周前还能飞8分钟悬停,现在6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
我现在天九控上设定的油门计时器时间是5分30秒,开始报警时就准备降落,等报警结束后就降下来了。一般不超过6分钟。
天确实太热了。

网友:
今天正在飞,聚精会神的,飞场非常安静,只有电直那让人听了很爽的声音,不知道啥时候一个兄弟走到了我后面,突然问了我句:这个能飞多高啊!   毫无准备的我被吓一跳,差点给搞的炸鸡。。。。。。

网友:
有点意思,其实主要还是mm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飞一块电就得休息20分钟?
我经常在烈日下连飞四组4SA123,每组12分钟,气温30度以上~

网友:
天气热就早晚飞最好,而且一般早晚的空气比较稳定,没有什么风

网友:
我现在是11组电,每组3分半idle,换电时间强力风扇散热

网友:
提醒得好,就怕没人听。

网友:
仔细看了下,貌似中暑的暑字写错了。。。

网友:
一块电就得休息20分钟,要机机受不了,不是烧电机,,就是烧电调,电也不要一次飞完,下来休息一下,对电也好,对人也好,

这个不现实吧,我的450有12块电照这样飞那要多久啊不是要一天了,我的方法是早上早点去赶紧飞完就撤

网友:
注意养成好习惯还是有好处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