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充电器的夹子短路了几秒钟,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09-06-29):
今天把充电器输入不小心短接了几秒钟,夹子冒电火花,好像有个按键不灵,但是充电器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高级的有短路保护器,应该没问题,差的问题就大了

网友:
輸入短路,,,,你的電源出問題幾率比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充电器输入不小心短接了几秒钟,

短接一个小时充电器也不会有问题。 但首先要确定你说的是实话(充电器输入)。

楼主:
ls用的什么充电器这么好,一般的1个小时早就烤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用的什么充电器这么好,一般的1个小时早就烤焦了

输入。。指的是电源。。1小时。。电源烧了。。充电器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