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克斯公司送测的赛斯纳182! 15楼更新!

楼主(2009-06-29):
首先感谢瑞克斯公司,给我这次测试的机会。

经过三天辛苦的等待,瑞克斯送测的赛斯纳182终于拿到手里了,先上几张图看看

先看看外包装

扯开外皮,虽然是两层的包裹,但由于最外面一层太薄,仍然可见内包装上清晰的压痕

再看看内装侧面

厂家、品牌、机型说明十分清楚

具体参数也一览无余

打开包装,内部安置妥当,并未见有压损部分

突然发现一藏宝盒![:D]

可惜里面空空如也!

最后来张全家福吧。

今日就先发这么多。TO BE CONTINUED……15楼

网友:
 我的在路上 EMS真是……

网友:
这是船吗?

网友:
还是滑翔机

网友:
明明是塞斯纳,怎么成了船和滑翔机了?

网友:
偶的是第一台哦 !

网友:
这个飞机不错~~~~够大

网友:
很想看到她飞起来的样子!

网友:
 突然发现一藏宝盒![:D]
期待试飞

网友:
很像我当年买的艾特182哇

网友:
这飞机该减肥了 ,胖的都快成球了

网友:
这款JJ早都飞过了....................还可以

网友:
什么时候,也给我个机会啊

网友:
啊?有这事?什么时候开始送测活动的?

楼主:
上一次我们看了外包装,这次我们主要来看一下细节

先看一下全机空重,大概740克左右,这还不包括组装用的胶量、延长线等辅材

机头特写

机尾特写,可以看出已经预装了拉杆

机仓内部特写

谁能猜出这拉出来的一根管是干什么用的?哈哈,原来是天线管,这一点厂家考虑的十分周到,赞一个

机头正面特写

看完特写,我们再看看细节部分

机身四处可见这种包裹的保护,可见厂家用心良苦

舵机仓,这样可以使舵机稳固,操控更精准

在预埋的碳管槽里同时加了舵机延长线槽,使得布线十分轻松

合上压条,可以看出尺寸十分到位,机翼表面平滑

机翼安装处预埋塑料件,使得机翼紧固强度大大提高

预留襟翼压痕,可以轻松DIY出襟翼系统

遗憾的是并没有预留襟翼舵机的位置

在这里我要建议一下,即然是100%像真飞机,那就一定要做到100%,赛斯纳182本身是带有独立襟翼的,希望厂家也能如实反应在模型上

看完了优点,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缺点

首先,作为一台泡沫机,至少要带点泡沫胶,最起码也要够安装飞机的量,但这次送测的飞机并没有提供,泡沫胶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果一旦拿到这机的玩家恰好没有而又买不到胶怎么办?这一点希望厂家能注意。

机身到处可见贴纸的不平之处,给本来不错的飞机平添一点瑕疵,建议可以用颜料代替

机翼各部位缝隙稍大,最大处有近6mm之多,可见模具的准确度还要近一步提高

前面提到过有了这个舵机仓的好处,可是缺点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舵机仓连我们最常用的辉盛9克舵机都放不进去,不知道有什么舵机可以恰好容身于此

厂家已经预装了各舵角,但工人的粗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样的舵角一但玩家大意失察,我相信后果不用我说了

拆下舵角,发现厂家预装时根本没有用胶,这样一来时间稍长舵角就会松动,影响操控

重新打胶上好舵角后又发现一个问题,舵角与翼面转动轴不垂直,这样不但会影响效率,而且还会造成正反舵量不一,强烈建议改进

做为32-46级别大小的飞机这个起落架略显单薄了。而插入机身仅2CM,会对机身处的强度造成极大的考验

起落架自带丝扣,可以方便的旋入机轮罩,但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方式,这样一来机轮罩是不可能固定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轮,单只机轮就有近25克,光起落架部分就占了全机重量的15%以上

再看看机轮是如何转动的,虽说机轮质地坚实,做工不错,但严重的不同心
http://www.56.com/u42/v_NDQ1NDk3Njc.html

机器的安装、调试且听下回分解。TO BE CONTINUED……

网友:
貌似问题很多 期待厂家改进

网友:
等待LZ试飞报告。

网友:
  试飞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