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大伙看看这有用吗

楼主(2009-06-29):
一图钢片直径有  75MM,厚14MM,是外转风机(好像是高电压的铜线小)
2图中钢片直径是48MM,厚40MM内径23.5MM
这样的不知能不能用,请大伙先看看

网友:
可以做成永磁电机。

网友:
第一个好东西 ,做直驱电直

网友:
第一个有点用处第二个没什么用处。

网友:
...从那里拆下来的

 学习中。

楼主:
图一如果改电直动力,应该用多大的线绕合适,要多大的电调才好,还请高手前辈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