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500惨炸,提醒下飞非标准电池的模友,如A123。

楼主(2009-06-29):
周六飞500ESP炸鸡,损失2块侧板、大桨、电池座、电机、5245mg*1、传动轴、伞齿、尾轴、碳纤副翼、尾管、尾管支撑、横轴主轴、球头、底板、脚架、146IP、原装头罩、A123电池。
基本上能坏的地方都坏了,还好旋翼头比较完好。

炸鸡原因分析:
用7S A123飞,非标准电池,导致头罩很难上去,最后是使劲扣上去的。
几个翻滚后倒飞悬停,大概20米头罩突然掉落,被副翼和大桨砍到,副翼变形,机子摇摇晃晃无法控制,因还在倒飞状态,不敢降太低,努力几次翻回来均无果。

最后没办法,怕飞太远伤人,直接熄火,降落时脑袋直接着地,由于没有头罩保护,损失惨重,尾管直接折断。

再此奉劝各位模友,起飞前小心再小心检查。用A123的,头罩一定要注意检查,不能扣太紧,容易脱出。
当时没怕图,祝有耐心看完的模友,永远不炸鸡。

网友:
完美兼容就好了

网友:
主要秋总翻得太暴力了,这样看来损失很大呀,146都能出来

网友:
7S的俺的可以轻松带头罩哦:loveliness:

网友:
LS的能发下图看下吗 最近也在为这个事情烦恼!奇怪的是我用6S的头罩都不好罩

网友A:
我上上周600也惨炸了,损失侧板一块,大浆,尾管,尾传动轴,横轴,副翼,平衡杆,脚架,排气,引擎,尾垂.油箱.
和lz一样,旋翼头完好.

炸鸡原因:航线太远了,看不清姿态,(本人刚刚飞600不到1个月)

上周刚刚修好,试飞了一下,但感觉心理已经有阴影了,准备停飞一段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上周600也惨炸了,损失侧板一块,大浆,尾管,尾传动轴,横轴,副翼,平衡杆,脚架,排气,引擎,尾垂.油箱.
和lz一样,旋翼头完好.

炸鸡原因:航线太远了,看不清姿态,(本人刚刚飞600不到1个月)

上周刚刚修好,试飞了一 ...

嗯?难道不是越炸越轻松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难道不是越炸越轻松么?

有这个说法吗

7楼的朋友,你的控也是dsx7吗,我的dsx7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感度线插在gear上 尾舵才不抖,插在aux2上也要在陀螺通道上设成gear,不能设aux2,晕死.

大修好试飞

大修好试飞

网友:
把电池绑在启动器上,省的打开引擎盖了,加油器用平衡口也可以接在电池的平衡口上

这条2手的排气真是新的没话说了

diy的启动器,加油器电源

diy的启动器,加油器电源

超新的2手排气

超新的2手排气

网友:
炸得够齐全的了,剩下的就做配件吧?可以直接再买一部。

网友:
三号楼,因为你的通道设置有问题,所以只能够插在GEAR上面OK,AUX2这个通道你没有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说法吗

7楼的朋友,你的控也是dsx7吗,我的dsx7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感度线插在gear上 尾舵才不抖,插在aux2上也要在陀螺通道上设成gear,不能设aux2,晕死.

LS这位已经回答了~

网友:
7S的铁锂电池要割侧板的,先说说6S的吧,应该是怎么放在上头罩的时候都会紧,大家可以把原厂的电池板反过来上试一下,你会发现问题解决了

网友:
能坏的都坏了。。。

网友:
惨啊,慰问一下。坏的配件加起来都可以买部新的了

网友:
这炸的的确是损失很大,我的机头固定不了,觉得还是不带的好

网友:
这个就没办法了。。LZ你没处理好,头罩问题。你应该把电池做的可以罩上
还有 为什么不修改电池的位置呢。哎。惨啊

网友:
确实是隐患...

网友C:
好大的损失

网友D:
你终于要买500的配件了

网友E:
佩服了,炸都炸的这么全
确实很佩服
不过谢谢以身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