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一条O艇这样行吗,新手

楼主(2009-06-29):
做了一条40CM的O艇,现在就装装备了,在淘宝找了一些这样的装备,
2040电机KV值5400 尺寸: 20x40 mm  轴径: 2.0mm  质量: 57 g
电压: 6-12V   空转电流: 1.5A   最大负载电流: 25A/60S    阻抗: 0.05ohm(40元)水冷(25元)

电调60A(120元)

轴系、万向节、桨都有(80元)

吸水舵50MM(55元)

11。1V 2200ML 20C电池(100元)

水刀压水板自己做
这样的配件可以吗?还有装电机,轴,的比例多少左右,还有收一些二手配件,我还没买到的,就差你们的评价了。
我是广东中山人,刚毕业,业余时间喜欢玩模型,现在开始入门船,因为小时候经常动手做木泡沫的船,现在有能力了就玩遥控高速的,我希望能在这论坛学习到我要学的和交的朋友。我叫 8号 QQ147483026

网友:
第一次看到2mm轴径的电机用在船上

网友:
电机的KV值高了

如果用11.1V的电池,电机的KV最好不要超过4000,建议用3500---3800KV
另外,小浆不好找啊
我对小船不熟,以上仅供参考
不过,依我来看,RC还是玩大的有意思些,不论是飞机还是船或车,
越大越有意思,越大越有学问

网友:
电机KV值确实太大了,2000~3000左右差不多,带430的浆,其实这个尺寸的船体的电机有好多选择,外转子的2212~2218都行

网友:
呵呵

我的船跟LZ的船装备一样,用27浆,在洗脸盆上试了试,一盆水差不多都被卷了一小半出去,希望有空了去试试其真正的效果如何-----估计速度在50左右,还有就是小心电机过载,试目以待。。。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还有可以提供一点小船的资料吗?主要的是轴出来的比例,电机配电调,桨的大小。

网友:
这些装备配你的船价格应该差不多   另外电机可以用KV5400的  用7.4锂电正好  电调是否是水冷的  如果是价位可以

楼主:
有卖电池的淘宝店可以介绍吗?市面上很多不同的,很难找一块适合的

网友:
我的460mm的,也是2040 kv4600,呵呵

网友:
http://shop57835515.taobao.com/?asker=wangwang这家是专门做锂聚电池,要什么电池规格都可以订做,电池有质量问题还可以有保修!

网友:
建议不要用锂电,很容易过放,用A123吧,也贵不了多少。

楼主:
请问A123电池怎么选购好呢?

楼主:
A123 磷酸铁锂电池 动力电池 26650 3.2V 2300MAH     (18元一粒)白

A123型APR18650竞赛级锂电池
电压 3.3V       容量   1100MA
持续放电  30C             瞬间放电 50C/10秒(20一粒)

哪一种好?

楼主:
请问我4粒串边12。8V用上6-12V电机上可以吗会不会烧。这样只好3粒串边9。6V了是吗?

网友:
你电机的KV太高

最多用3S1P A123电池
即使这样,也要尽量用小浆先试
顺便说一下,A123的满电电压是3.6V,五十安电流放电平台大概是2.4--2.5V
印象中是这样,不知记错了没有

网友:
建议新手用镍氢好了  ACE的就不错   很省心  不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