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问题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6-29):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在三项整流时 滤波电容的充电 单位时间内冲3次 而接单项的话 单位时间内就冲一次电要是这样 那三项改单项那 电容是不是要增大 不然在负载加大时 会因为 充电不够而出现 电容电压过低 而使变频器欠压保护啊
西门子的变频器是由450uf的电容串联的 是不是应该 改成并联的

网友:
不懂等高手来

网友A:
电容串联的目的是提高电压,220V交流整流后直流电压大约是310V。220V*1.414=311V;380V*1.414=537V。
滤波电容的电压必须高于或等于直流电压,电压不够就要串联,两个电压相等的电解电容串联后容量减半,电压相加。

网友:
和充电没关系。提高耐压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串联的目的是提高电压,220V交流整流后直流电压大约是310V。220V*1.414=311V;380V*1.414=537V。
滤波电容的电压必须高于或等于直流电压,电压不够就要串联,两个电压相等的电解电容串联后容量减半,电压相加。

在三项整流时 滤波电容的充电 单位时间内冲3次 而接单项的话
                                                  单位时间内就冲1次电
要是这样 那三项改单项那 电容是不是要增大 不然在负载加大时 会因为 充电不够而出现 电容电压过低 而使变频器欠压保护啊
西门子的变频器是由450uf   450v的电容串联的 是不是应该 改成并联的这样电容容量增大 那在大负载下就不会出现欠压保护问题  但电容的容量也不能过大 要是过大了整流桥可能受不了

我先那我的台安做个试验。

网友:
如果你肯定不用在3相380v电容可以并联.电容的容量过大只在开机瞬间电流很大,整流桥可以短时间通过10倍以上电流.主要问题是开机瞬间对电网的冲击很大.

网友:
变频器对冲击电流是有保护的,小容量时加个NTC,大容量的是串电阻和继电器,所以对整流桥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师傅的帮忙 谢谢

网友:
用在单相220伏,可以并联,耐压是够了,但并联后容量提高一倍,开机时冲击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