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GAUI425/550一些设计的质疑并尝试去做修改的艰难过程实录.

楼主(2009-06-29):
      先看这张GAUI425/550的前齿轮组结构图.

     插入单向轴承的那根轴(图中Z)工作在俩个情况下,第一,飞行时,第二,降落后大桨空转时.我们先看下飞行时,Z和单向轴承一起旋转,两端通过垫片W1 W2与轴承B1B2内圈连接.此种情况下设计完全合理.第二,降落后.降落后电机停转,前主齿以及轴Z因为直接连接电机齿,因此亦停转,单向轴承两端垫片W1/W2因为压在轴承B1/B2内圈上亦停转.但大桨因为惯性仍然继续转动.主轴大齿亦跟着转并驱动单向轴承转.这时单向轴承两端便与已经停转的两端之垫片W1/W2硬摩擦.既而发热导致单向轴承内圈塑料件烧毁.(主轴大齿为61T,套在单向轴承上的钢齿为19T,减速比为3:21:1.降落刚关电机时大桨转速约有2000转附近.如由IDLE直接切入熄火降落可能更高.则此时单向轴承的转速约为6400转.6400转的转速与垫片摩擦产生高温).依我之见,这便是造成反复烧单向之原因,上海加我老沈之前提出的单向轴承轴太硬在传动时与单向轴承内圈滚针咬合不牢而有时打滑发热造成单向轴承烧毁我认为是不会发生的.试想,以飞行时的转速以及强大的扭力若发生打滑估计温度急剧上升到一两百度也是轻而易举的,这时单向轴承内部的塑料早已烧得没有了变成打滑飞机失去动力掉下来.而不是只是卡死但仍然能飞(虽然不认可老沈的这个原因,但是赞扬他作为一个经销商能够对客户高度负责的态度,相比之下作为厂家的GAUI反映让我稍感寒心).至于TSHH模友提出的单向轴承齿距离大齿间隙过小的问题在稍后的拆装中发现确实很紧,因此,而后我不得不换上本来做60T前级驱动用的60T齿做为主轴大齿使用.至于是否因为齿距过小而加剧发热,本人不妄下结论.
    考虑到GAUI处理问题之态度未显积极,并且即便厂家有意修正亦飞一两天之时日.为了能让飞机能够早日正常飞行,针对这个问题本人尝试做如下修改,在单向轴承两端增加推力轴承.过程实录如下.

这是要做修改的配件,(一共有5处.)

下轴承座单向传动轴穿过之处要镂空.以腾出空间过推力轴承.

购买的F8-16推力轴承.

主轴大齿安装座与轴承座之间的垫片需要减薄以使主大齿上升.此处打薄0.8MM后大齿刚好与单向轴承钢齿良好吻合,亦和侧板保持了足够间距.

单向轴承钢齿需向下挪,因为两端增加推力轴承后高度上升,故尽量降低单向轴承钢齿以便于和大齿在同一高度.

前传动齿安装座需要打薄0.7MM.以使单向轴承轴能尽量插入下轴承座中.

锣空后的下轴承座,为了将对强度的影响降到最底保留了两边的剩余部分以紧贴侧板.

单向轴承部分安装图

最上面这个推力轴承上盖孔要扩大以防止和轴摩擦.

此处通过垫片连接轴承内圈

经过前面的计算后,轴完全插入轴承内圈确保去掉中间轴承座后受力依然稳固.

主要改装部分安装完成.

为了防止单向轴承以及轴窜动,上面的轴承座需要加垫片以压实.找了半天最后找出65MG输出齿上的小轴承,上轴承座刚好压到单向轴承的轴.

主齿安装完成,经过前面的计算后,齿轮咬合饱满.

上午还是好的,到下午突然发现断裂了.干脆全部去掉了脚架直接锁中间的孔.GAUI如果出塑胶底板也许会更好.有弹性切有韧性.

完成后试机,全油门1分钟30秒,未发现单向轴承,轴以及轴承座有异常的发热(上轴承座有一点热量来自于原配的高发热电机).

改好了心里有一点点安慰!正在等新的电机,之后将试飞并反馈.感谢我的好兄弟小罗过程中给予的指导以及所有五金件改造的实际操作.

网友A:
请问LZ单向轴承上下加装推力轴承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单向轴承上下加装推力轴承有何意义?

你大概没有仔细看第一张425的结构图.原设计是转动的单向轴承两端和两端的不转的垫片硬磨.加装推力轴承后通过推力轴承的转动解决硬磨擦.并且可以把单向轴承卡得更紧以防止其窜动.另外一个是受限与空间,普通轴承虽然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但是太麻烦,假设用普通轴承的话还得做如下图中白色填充图案的底座以托住外圈才能发挥作用.虽然没有发挥推力轴承承受更大径向力的特点,但是它没有内外圈之隔离的麻烦,在这里安装显然更简单更易实现.

网友:
 有时间试试,希望这是完美解决方案,更希望泰世可以出官方升级件,毕竟这种改动没工具就没法改。

网友:
等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B:
简而言之,就是解决了螺距变化时主轴窜动产生的虚位和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而言之,就是解决了螺距变化时主轴窜动产生的虚位和摩擦

看清楚一点吧,那不是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而言之,就是解决了螺距变化时主轴窜动产生的虚位和摩擦

是单向轴承传动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