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30改电动

楼主(2009-06-29):
神龙30被我改成电动的了,试了一下,还可以,只是电调温度比较高使用AX电机。KV1100,电调好盈 Platinum-70A-HV 高压版,A123电池9S1P,14T齿,悬停1分钟电调过热保护,请问各位电调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不会上图,等待帮助

网友:
电机的参数?

楼主(2009-08-13):
电机是奥星的说是为A123电池专门设计的KV1100的上次的改造不成功,从新改,如下,还是请教电调的设置

网友:
去掉离合器能减轻重量,效率也会提高

网友:
这个也太象古董了

网友:
牛机啊,呵呵,古董级的.

楼主:
自己顶,请教设置电调与电机的参数,电机AX-600H (4360) 专为600级大型电动直升机设计微型电机微型马达,电调是好盈 hobbying Platinum-70A-HV 高压版专业级空模无刷电调,请教设置参数

网友:
好大一陀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