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ESKY005问题,要崩溃了

楼主(2009-06-29):
我的005推油门整个斜盘向下,舵距才走一点角度.正常好像是应该向上吧,这个是买别人二手的,怎么调都是斜盘向下,而且平衡杆回不了中啊.试过舵机反响开关但是还是一样的斜盘往下走,难道是舵机都装反方向了?............在线等高手解答,晚点上图来

网友:
找一个老手帮忙

网友:
观察舵机摇臂推油门是是否向上转,不是则调整舵机反向开关。等上图。

楼主:
上图来说,请高手看看是不是舵机装反了

看了LS的说法我观察了下3个舵机在加油门的时候都是摇杆往下拉连接杆的,请高手指点是不是舵机装放了方向,该怎么调整呢

机头前面的单独舵机

机头前面的单独舵机

后面并排2个靠右边的

后面并排2个靠右边的

后面并排2个靠左边的

后面并排2个靠左边的

网友:
能3D的005啊

绝对没反装舵机。一定是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舵机的通道接错了 去查查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使得加油门斜盘向下呢

网友:
莫非是螺距反向了?

楼主麻烦检查下螺距通道。按理讲推油门整个斜盘应该向上才对。
我调450的时候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发射机用的是9C,直接把SWASH AFR菜单下的Pitch值设成负数,3个舵机就全部反向了,不知道您用什么控,不过应该有这个功能,毕竟是直机嘛。

网友:
LZ可以问问看Crossa,他就是用005入模的。

网友:
推油门   舵机臂下行是正确的    因为005的旋翼头设计的本来就是倾斜盘下行    螺距增大!!!

楼主:
我用的控就是原装的ESKY0406老版的,调了反向开关也还是整体向上.不知道反接舵机连接线行不行呢,真想试试做回小白,不过没备用舵机,怕烧了没的用,请问高人在哪里啊,解答下

网友:
舵机线不能反接 ,加大油门,舵机臂下行是正确的,与450是正好相反的。这个跟005的旋翼头设计有关。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我还以为出什么问题了呢,不过感觉舵距好小啊

网友:
我也有一架005,推油门三个舵机向下拉式正确的。飞这个飞机,飞的是时间没得修的时间多,如果上天给我一次再选择的机会,我。。。。。还是要买一架它,不过控要新版0406a。我想遥控去混控,飞固定翼。那个兄弟有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