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配的充电器是脉冲的吗

楼主(2009-06-29):
请问前辈JR9X2配的
充电器
是脉冲的吗

楼主:
就是冲遥控里面电池的那个 看了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9700&page=1#pid3983587
有个模友说FF8原配的是脉冲的

网友A:
原配充电器不是脉冲的,就是小电流的充电器,充满不会自停,需要自己计算时间,一般充7-8个小时充满。

楼主:
感谢楼上的

网友B:
刚才我专门找出了JR的....
本想拆开看看,也没找到螺丝口,
标着:输出,11.6V 50MV
JR充满会自停的,插电红灯亮,充满灭,
可能是个小电流充电器,,,

楼主:
感谢火警119

网友C:
充过1天1夜,没有停,估计长时间充都没有问题,小电流对NiCd、NiMH电池来说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