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01灯一直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29):
收了一套二手401+9257,发现陀螺的灯快速闪烁后处于慢闪的状态,并非正常状态的常亮。我用的是天地飞06A,只接接收机,另外接收机的一、二道也接了,主要是为了取电。转动陀螺,
舵机
有响应,就是灯还是慢闪,按说明书所说是"慢速闪烁 ——表示
陀螺仪
没有接收到由
遥控器
所送出的尾舵控制讯号,此时尾舵伺服机无法操作。"
请问这是正常吗?
第一次接触陀螺,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遥控器可操纵舵机。

网友A:
要设置陀螺仪感度

网友B:
没有开启锁尾而已 试着把通道都接上
然后找个高手调调 你所谓的常亮是锁好了

楼主:
多谢各位深夜还能给予指点!
搜了一下,有类似情况,说是中立点未设定、或如LS所说未锁尾。这些都要在遥控器上设置。
中午再仔细看看说明书去,不知TDF6A能否设定好。
后面的请继续指点!

网友C:
很明显陀螺仪没有收到感度信号或是你的感度设到50%以下了!

网友D:
呵呵 楼主设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