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你们固定翼用5%,10%还是15%的油,自配油的话用5%的可以吗?等救

楼主(2009-06-29):
一般你们固定翼用5%,10%还是15%的油,自配油的话用5%的可以吗?等救

想省点钱,如果自配油是可以的话上百份之几好?

一般上百份之几的?

网友:
烧素油和5%的都可以!烧15%也可以,一个发动机最好烧硝基甲烷比例固定的油,换了比例的油,好象不好调,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你们固定翼用5%,10%还是15%的油,自配油的话用5%的可以吗?等救

想省点钱,如果自配油是可以的话上百份之几好?

一般上百份之几的?

同问....

网友:
一直用2冲,自配素油用得上好 如果是四冲最好别用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