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5MG抖舵!!

楼主(2009-06-30):
正序浏览
我的飞机是亚拓450SEGF 控是12FG 接收机是146IP 65MG换的是飞越产的金属摇臂 前几天飞的时候不小心炸了 今天修好了 试了下 可是有一个
舵机
狂抖,而且是只有推油门的时候才抖呢,在地面不推油门控制升降和俯仰舵机很顺滑 感觉不到有打齿的迹象 而且也不会抖动 油门越高抖得越厉害 烦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

网友A:
检查电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线材是否有破损,这个情况我以前飞GL450C时碰到过,接收离电机电调太近了。

楼主:
我的65MG用的时间不长啊 今天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B:
旧得该去了,换新的保险

网友C:
检查一下舵机连线是不是有地方破皮了,加油飞机震动,破皮地方与机身接触干扰舵机动作!个人感觉请予参考!

网友D:
我新买的65mg也有刚通电就有抖舵的问题 不过动下油门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