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跑电船与LIPO电池的对比

楼主(2009-06-30):
游艇配置的是3660/1660KV无刷电机+125A水冷电调。
用两块11.1V 2200MAH 20C 锂电池并联,全油门跑3分钟后那个烫手啊!有一块还鼓包了!刚买的花牌啊!

朋友建议我用A123,反正游艇重点也无所谓。可自己从未用过锂铁的电池,请前辈说说适合用在船上吗?发热情况如何?一次可以跑多久?
我这款电机需要用多少节串联才能跑的爽又不伤电机?

网友:
你想用A123可以,不过最好自己会焊接,不要去买市面上的那种现成焊好的,因为好多人的A123的烧毁不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而是卖家焊接所用的镍片太薄了,承受不了A123电池的瞬间的高倍率的电流,导致镍片高温融化,导致短路。现成的A123电池组都用热缩膜包的严严实实的根本不知道焊接的质量如何!
A123电池的优点也是很明显的,禁得起操!不会大肚子,价格也便宜使用寿命长等特点,不过A123电池的电压低就3.3V一般的锂电池充电器不好充,要去买比如B6之类的充电器才可以充电!

楼主:
多谢楼上的详尽解释。请问我这款电机需要几S的?

网友:
4s a123电压会和3slipo差不多

网友:
A123满电压是3.6V

网友:
建议LZ先试4S的A123,一定要自己用14#硅胶线焊接,80-100W烙铁+中性助焊剂(必须中性),电池桩头用金相砂纸磨一下,去除氧化层。个人觉得,不是比赛用途,还是A123好,锂聚实在太娇贵了,我的锂聚放着不用都鼓了,好几个牌子,15C,20C都有。

网友:
A123的放电平台基本在3.3V左右,4S约13.2V,电压再高,一定要另加UBEC了,估计你的电调5S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定要外接UBEC。

网友:
先报下多大的游艇

我的电O用1800KV电机 配4Sa123  全油门跑不下4分钟,回来电机有点热电池温。参考我的电O :你的11.1V 电机 2组并联就是4400mah  20C    标称能80A放电   就1660KV电机理应不超过30A电流, 可以连续跑8分钟以上,是很省电的配置 。   很显然你的船要不很重,要不装配不合理,要不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
你是什么浆啊?用什么电池也要讲究配什么浆,你的电机KV低,要5~6S  A123也没问题的,浆最好用435的,或者432三叶浆

网友:
游艇一般不追求速度 ,也跑不出速度,所以没必要用高电压。 建议先解决存在的问题再配电池,A123并不是万能的,一样会烧了

网友:
前辈们!用B6充A123是用充锂聚的档位还是怎样设置?先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那船估计就是那小公主,4S~5S锂聚合物电池绝对没问题,电池电调电机都没什么温度,这船的速度起码我是已经不敢随便操控了。记住每次跑都记得在轴系里慢慢加满润滑油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不过听下来我对A123所需要的动手能力实在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感觉锂铁似乎还不是一款很成熟的电池,还是放弃吧。谢谢!
燕二十八每次都能提供我爱听的建议,因为他热心且有和我同样的船。是的,就是听了你说的“小公主号是我唯一没买后悔的船”才出的手。
我手上有两块2200  4S的电池,请问是单块就可以让你不敢随便操控了还是需要两块并联?如果基本一直全油门的话,会不会把电池给毁了?
还有你说的润滑油是自行车上的那种黄油吗?哪里能买到啊?到修车摊问过了,人家也不富裕,不肯给我。

网友:
一般的机油都可以。不要太粘稠的。
电池你可以考虑一下我跟ACE定制的4S4000mAh的锂电。配小公主只要不过放,肯定不会大肚子的。

网友:
LZ你说笑了修车的黄油会不富裕吗?最主要你没有做他的生意吧!你到他那里修车,你问他要点黄油会不给吗?

楼主:
老贾的意思是汽车用的佳士得机油就可以了吗?这我倒能理解慢慢润进去的意思了。如果是自行车的黄油,我在想难道每次都要把轴拔出来抹上不成?

网友:
A123电池用在船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要冲电器合适,技术上不是问题,更可况你的是游艇,对速度要求不高,只要续航时间长点就好,按你的电机配5~6S两并就有不错的效果,性价比绝对比锂聚要好,有需要我可以帮你做成品的电池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不过听下来我对A123所需要的动手能力实在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感觉锂铁似乎还不是一款很成熟的电池,还是放弃吧。谢谢!
燕二十八每次都能提供我爱听的建议,因为他热心且有和我同样的 ...

如果你船已经调好了,4S2P估计已经可以跑很不错了,我一般用5S,只要不是好多圈疯跑,应该电机电调电池都没事,最好十多块去买个低电压保护器,免得老停下来测量电池,时间差不多蜂鸣器叫了马上慢慢回来。开始最好跑几圈回来测量下电池电压,这样以后跑几圈没问题心中有数了。如果4S情况下电池很热,不是船还没调好就是电池内阻已经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贾的意思是汽车用的佳士得机油就可以了吗?这我倒能理解慢慢润进去的意思了。如果是自行车的黄油,我在想难道每次都要把轴拔出来抹上不成?

我是用打印机用的墨水盒,吸上润滑油,边转发动机边加,加到声音柔顺,尾轴甩油了停止。润滑油老贾介绍的蓖麻油粘度正好,暂时没有的话加机油也行,每次下水都得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