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头焊接示意图

楼主(2009-06-30):
菜鸟在潜水,老鸟在天上飞,我来吼吼

申明,此图仅为示意图,帮住新手认识香蕉头焊接方法,老鸟飞高点,飞远点

1,固定好待焊香蕉头,准备尖头电烙铁.最好垫一叠纸做隔热.电烙铁选25W就足够了.因为用在此处,焊锡和烙铁接触面积较大(包围式接触),能够很好的融化焊锡形成熔池.

2,电烙铁从香蕉头侧面的圆孔中伸入,同时从上方添加焊锡.

3,待融化的焊锡量足够后,从上方放入待焊导线,保持一段时间,等待焊锡充分填充到导线中,稳住导线(动了可能虚焊)然后从侧面取出电烙铁,等待焊锡冷却,在香蕉头外面套上热缩管绝缘.(此处导线仅为演示用,很细 )

此示意图主要告诉新手香蕉头旁边那个孔是干什么用的 ,以及怎么用好,具体焊接技术慢慢练

网友A:
很详细!建议用虎钳夹住蕉插时用隔热材料垫住,比如木片。以防热量迅速传走而造成虚焊

网友:
我的烙铁头跟lz的一样

网友:
不详细

图太少了。重点都不说明。线材上焊等都么说清楚。不是吗,

网友:
这样是不错,但新手做还行,老手不用那么麻烦吧

网友:
焊锡最好是用里面有松香的那一种,电烙铁用60W的焊接速度快,不会虚焊,最好么还是买一个焊接八爪,焊接T头很爽

网友:
另外最好在钳子上垫上一些厚的纸壳一类的东西隔热,不然不容易焊牢

网友:
电线似乎是太细了

网友:
说下电烙铁用多大!

LSSS的说60W那个太 大了。最小25W就够了。30W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建议用虎钳夹住蕉插时用隔热材料垫住,比如木片。以防热量迅速传走而造成虚焊
这个建议好!

网友:
把很粗的线牢固可靠地焊进去,并且线根部不怎么发硬,那才叫水平。

网友:
点落铁还要从侧面的洞口钻进去阿。。。以前直接从商往下滴的。。。

网友:
最好就是用纸隔开香蕉不要直接用老虎钳夹这样不会散热很好焊接

网友:
老手复习了一遍!

网友:
虎钳夹住蕉插头冷天你要用多大的烙铁功率:

网友:
不错。终于知道那个孔是做什么用的了。
请问一下高手,T头怎么焊接的更漂亮。我焊的很难看啊。

网友:
电烙铁功率用大点的,就不怕热量被导走了

网友B:
焊个香蕉头还用发个帖子  难道有人不是这么焊的?

网友:
此类焊接,我一般用50~60瓦的烙铁,焊接迅速,而且,我用鳄鱼夹,几乎没有热量损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机会请楼主发出T头的方法!怎么焊才能漂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个香蕉头还用发个帖子  难道有人不是这么焊的?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周围就有很多人不知道旁边那个孔干什么用的........你可以 飞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周围就有很多人不知道旁边那个孔干什么用的........你可以 飞高点.......

确实,我就不知道这孔是干嘛用的,看了LZ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建议楼主再扩展一些,将各类焊接头捡有型的,再介绍些

网友:
哈哈 要不是看了文字解说 还以为是细佬穿了肥佬底裤呢

网友:
应该加一句,线头要先上锡,这样更保险点。

网友:
感谢之至,玩了那么久,今天才弄明白

网友:
我第一次拿到香蕉头就知道怎么焊

网友:
哈哈~~刚知道那个圆孔是这样用的啊~~哈哈~~

网友:
是给初学者一个好办法!

网友:
说实话,那个孔我也不知道是派这个用处的
学习了

网友:
都是直接溶锡滴进去的。。哈哈

网友(2009-08-01):
多一点图!!

图文太少!!

网友(2009-11-05):
材料在哪买的呀

网友:
不错。终于知道那个孔是做什么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该灌满,然后持续加热,再把上了锡的电线插进去,再持续加热,然后让它慢慢冷却

正确

网友:
焊接不难,焊完了怎么按进红色的塑胶保护套里面去?

网友(2010-07-07):
这个介绍很不错!
昨天焊了几个头子,很好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才知道。回去也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帮顶了。

网友:
不看真还不知道,下次试试

网友(2011-01-07):
也支持一个吧!!!!

网友:
顶,这个也是技术贴啊

网友D(2012-04-14):
原来那个孔是用来伸进尖烙铁头用的,长见识了。

网友E(2012-09-16):
我还以为那个孔是用来上螺丝的`````我还都配了个螺丝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