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时副翼旋转面与大桨旋转面不平行怎么办?

楼主(2009-06-30):
飞机是450SE GF版本,购入已经接近一年,没有发生炸鸡或其他重大事故。只是飞行过程中因为未知原因出现了几次双桨,不过都及时调整回来了。但现在发现一个现象:由于我每次调整双桨几乎都动同一个连杆,现在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在正常悬停状态下副翼(平衡杆)构成的旋转面与主旋翼构成的旋转面不再平行了。目测大概有3-5度左右的差别。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这样下去对飞行安全和飞机主要结构件的寿命有影响吗?该怎么调节才能消除这个现象呢?请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正常的,本来就该这样

网友B:
晕,飞一年没炸,看来LZ的技术也没进步怎么样啊

网友C:
正常
只要JJ好飞就可以了

网友D:
飞一年没炸?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E:
正常现象,我的也是这样;因为飞机在悬停时,有向左偏的倾向,所以要稍微调整一下副翼舵,这样就导致了副翼面与大桨面有一个小小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