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6EX飞LAMA的设置方式

楼主(2009-06-30):
首先感谢黑人大大,帮偶修了飞机,,,
现在要用6EX 来飞看看,有没有比原来的控改善点,,,但,碰上设置问题,,请教下各位,希望能给予解答,(最好是有实际用过的来解答省得走弯路又得麻烦黑人了呵呵,,)
1。SWSH    1-S   对否    ;
2、REVA的1,2,3,4,5,6,分别是正的还是反的,
其他的各个功能改怎么设置还是忽略,
因为我一插电池四合一亮了红灯,常亮,我想应该是绿灯才是正常的,就不敢再试了,,
另:设置了下控,现在插上电池能变绿灯了,但一家油门,飞机就飞快地旋转,可能还是哪个通道设置反了,,等解答。。。
                                    问题解决!感谢黑人老大和各位飞友的支持!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1985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我就是用6E飞的拉玛,回家给你看看我的设置

楼主:
呵呵

那太感谢了,等着你的设置,我现在不敢随便 插了,怕又烧了,,要是爆炸就。。。。

网友:
lama的4和1 可以用6exhp控制?

网友:
LAMA的4合一其实就用了2个通道,一个是功率,一个是上下桨差速,3通道是功率,4通道是差速。你的是功率通道反了。

楼主:
三通道不是油门吗,如果设反了,那一接电池,飞机不就是最大油门,??那要吗就是4通道设反了,我再试试,,,我通电的情况下,油门在最低是,动了动其他的摇杆,飞机的舵机倒是有反映,,就是不知道动作对不对,,,,就是升降舵和方向舵摇杆动了,那两个舵机有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