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9的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30):
我想问问,FF9用在固定翼上时,将副翼两个舵机分别插在1-6通道上面.副翼可以当襟翼使用.但是就失去了副翼的功能.
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正常的副翼功能,利用一个开关开启或者关闭襟翼功能.谢谢!

网友A:
下 个中文说明书看下  futaba 提供啦 襟副翼的 混控  可以任意指定一个开关 开启和关闭 直接在以个菜单里开启 在设置下开关 和混控的量 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 个中文说明书看下  futaba 提供啦 襟副翼的 混控  可以任意指定一个开关 开启和关闭 直接在以个菜单里开启 在设置下开关 和混控的量 就可以啦

我用的就是中文说明书,可是设置不出来.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在固定翼功能里还是在滑翔机功能里?名称叫什么?我对照着在试试.

网友:
说说我的设置

我一般玩固定翼开的是Advance菜单中的Flaperon选项,也就是襟副翼混控,舵机插1、6通道。
不知道你说的“副翼失去功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打杆时飞机左右两个操纵面都同时往上或下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1、6通道中的一个需要反向,具体反哪个需要根据实际确定。
襟翼的操纵一般不是通过开关来设置的,仔细查看FF9的Advance菜单你可以发现其中有一项是Flap Trim选项,这个选项才是设置襟翼的。设置方法是进入此菜单,开启混控(INH设置为ACT),将里面的数值设定为自己想要的量,再制定一个模拟量输入装置(VrA-VrE,说白了就是发射机上那几个旋钮和两侧的滑动杆),就可以使用襟翼功能了。
Flaperon和Flap Trim结合起来使用就可以实现襟副翼功能,若一切设定正常,按我说的方法设置之后正确的效果是打副翼操纵杆,飞机机翼上的两片操纵面按副翼方式动作,而转动刚才我提到的Flap Trim中设置好的模拟量输入装置(VrX),副翼按襟翼方式动作。楼主可以试试这个设置。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