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路过的大侠帮忙看看指导下

楼主(2009-06-30):
本人买了天地飞一个型号为FT06的最普通的6通道的飞机,不怎么该怎么启动,麻烦知道的大侠指导下

网友:
简单,把标着“电源开关”的那个往上拨。

楼主:
遥控器不用调什么的吗?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简单的打开开关,接上飞机的电源,然后启动不了。

网友:
其余请参看说明书

网友:
这个要自己研究说明书的

网友:
对头,别怕看书

网友:
看说明书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