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6问题

楼主(2009-06-30):
我的B6出问题了,情况是在充任何
电池
都是:平时长按充电键,在检测电池后确认按一下充电键就开始充电,现在是长按后
充电器
和平时一样响一声音,然后问题出现了,屏幕闪一下,充电器重启动。
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先谢谢啦。

网友A:
是不是电流设高了...
降低点试试...

楼主:
电流设0.1和1A是一样的,甚至我把电池不接了,只要到检测就重启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充电器?

楼主:
是一种杂牌的B6 KDS-6 桔红色外壳,四个键逞菱形排列。

网友C:
估计充电器挂了

楼主:
昨晚分析了一晚上,今天中午一刀准,换了个管子就好了。晚上看有时间上图和分析过程,希望对大家用B6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