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电机松了

楼主(2009-06-30):
固朗 GL-3500KV无刷马达转子和定子中间的缝隙变得大了,并且有点旷。拿住定子,转子可以上下略微的移动。有办法弄紧吗?也试着拆但不会,谢谢那位老师赐教

网友:
重新拧拧风扇上的电机吧,我新买的固朗电机飞了几次里面的磁铁都掉了!我X!刚刚买了AKE的电机,估计这回没事了。。。

网友:
这个电机轴很容易坏 ,换了就好

楼主:
应该不是轴坏了,现在还能飞,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

网友A:
我的GL450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已经换了两个电机了,这种电机的寿命太短了(只是我自己认为),不知道别人的怎么样,主要是轴承内套和轴之间磨损较快,轴的相应部份被磨掉一些。只要出击间隙再飞三到五个电就不行了,而且电机发热也会比以前严重。

网友:
本来也想买这个的。就比XXD贵一点点

按理比XXD应该要好吧。真是原装GL的吗

网友:
轴磨损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GL450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已经换了两个电机了,这种电机的寿命太短了(只是我自己认为),不知道别人的怎么样,主要是轴承内套和轴之间磨损较快,轴的相应部份被磨掉一些。只要出击间隙再飞三到五个电就不行了, ...

换轴,调转子的平衡然后。最重要的,装配时,在轴和轴承内圈间,上点螺丝胶,把缝隙框动消掉。这样才能让电机长命百岁

网友(2012-07-13):
这种轴哪里有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