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子30油直~~~~~~急

楼主(2009-06-30):
新手请教天子30油直用哪种骆驼仪比较稳当??还有各个陀机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最求稳当的话,恐怕得401+9253以上的配置了。

网友B:
611+251或者611+9256,绝对爽!
我的就是30天子,就是用着611+9256,稳啊!

网友C:
我的就是天子30,用的PG-03,那个省啊!!!!( ⊙ o ⊙ )啊!

网友D:
我都不用陀螺仪飞90机
我看30就别用了

网友D:
401+9253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