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马达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9-06-30):
敢问给位大虾,马达有刷和无刷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还有就是几T几T的标注是什么意思,数值大怎么样,数值小又怎么样呢?

网友:
有刷的很容易烧坏主要是电刷的磨损,无刷寿命较长但里面的轴承时间久了会磨坏。

网友:
T指的是齿数,13个齿的就叫13T

网友:
无刷的寿命要长很多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楼主:
T数是齿数来的,那怎么会有5.5 。6.5这些带小数的呢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
5.5T=5.5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T数是齿数来的,那怎么会有5.5 。6.5这些带小数的呢还是有点不明白

齿轮的齿数当然是正整数,除此一般以模数来表示齿轮的齿型,你说的小数应当是模数值。
一般模型齿轮模数都是匹配的,平时不关心模型上用的齿轮的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