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和AR6000搭配 陀螺感度设置问题

楼主(2009-06-30):
AR6000的接收机 感度应该插在Gear下面 但是问题是在DSX9上面的陀螺感度菜单中设置了感度 对应的是 AUX2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过来吗?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2066
希望这个帖子对你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2066
希望这个帖子对你有用处。

太感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刚刚找道你的帖子

网友:
用6通接收只能 用 定速通道

网友:
我的是DX7,一样可以设置阿

网友:
DX7怎么设置?我的弄上不锁尾!

网友:
陀螺仪的锁尾、非锁尾以及感度用插感度线到那个通道的行程来设置,既简单又直观,实在没必要去用控里的陀螺仪菜单。

网友:
用通道行程设置就不能自载跟模式绑定了,要手工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