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飞一会灯就开始闪烁,闪烁时锁尾也不好了

楼主(2009-06-30):
请问我以前购买的GM700
陀螺仪
在飞行一段时间后,在不打方向舵的情况下,陀螺仪上面的灯不停的闪烁是什么原因喃?不停的闪烁时锁尾也锁不住了,断电后在通电又恢复正常,过一会又开始闪烁。是什么原因喃?

网友A:
电调温度过热导致BEC输出运行非正常断电。
参考下。主要还要听老鸟的

网友B:
闪烁表示有舵量,可能控电位器问题

楼主:
控上的方向没任何问题!无抖动,应该只陀螺上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C:
舵机坏了 换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