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关于跑船用控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请教一下大家
1、一般跑船都用什么信号形式的控 2.4G  PCM  40M\ 27M \75M?用那种型号会比较好啊?
2、因为个人感觉船用接受和发射跟飞机用的发射和接受对比有效控制距离短很多。
3、还有接收装在船舱内,跑一会温度一旦上去应该对接收的性能也有影响嘛!?

网友:
只要品牌质量过硬的控都可以
在空旷地带一般对空中遥控距离比地面距离多近一半, 很多控的说明书上有注明的
遥控距离还跟周围环境,信号干扰有关

网友A:
听讲跑车跑船最好用低频的PCM接收,最好不要用2。4
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频率低的绕过性比较好,对于地面障碍的适应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讲跑车跑船最好用低频的PCM接收,最好不要用2。4
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用PCM为什么好?你知道吗?

网友:
利己利人,最好要用2。4G.

网友B:
2.4G的控事实证明不一定万能。某些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可没有PCM的好使哦,船撞了可别怪大家没提醒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的控事实证明不一定万能。某些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可没有PCM的好使哦,船撞了可别怪大家没提醒哦。
 为啥呢?

网友C:
为什么pcm 比 ppm 的安全 ?

专家给你做个比喻。
告诉别人一组电话号码,ppm就好像说给别人听,pcm就像发短信告诉别人号码。
ppm有误码的存在,pcm 可以区分出误码来。
ppm干扰大时失控,pcm干扰大时保持当前状态。
2.4G的基本相当于高频的pcm,干扰大小取决于环境,并不一定比xxMhz的稳定。
哈哈,欢迎拍砖。

网友:
一般原厂的 高级 接收机都有失控保护,当失控的时候,可以指定舵机的工作状态,不过,ppm好像没有

再有ppm的接收便宜,pcm的贵,2.4G的更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专家给你做个比喻。
告诉别人一组电话号码,ppm就好像说给别人听,pcm就像发短信告诉别人号码。
ppm有误码的存在,pcm 可以区分出误码来。
ppm干扰大时失控,pcm干扰大时保持当前状态。
2.4G的基本相当于高频的p ...

支持!
再补充一点,2.4G的反应比较快,适合专业选手操纵飞机,而且2.4G系统有的具有变频的能力!抗干扰能力更强,可以不用换晶振就多机同时使用。
但是2.4G的缺点是波长太短,绕过障碍物的能力太弱,只能直线传播。
2.4G还有个优点是天线短,(用两根短天线成90度布置),在飞机上不用拉出天线。但在船上却变成了缺点,船的天线都是引出来的,而且离水面远一些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
再补充一点,2.4G的反应比较快,适合专业选手操纵飞机,而且2.4G系统有的具有变频的能力!抗干扰能力更强,可以不用换晶振就多机同时使用。
但是2.4G的缺点是波长太短,绕过障碍物的能力太 ...
 PPM也有失控保护啊。

网友:
我是用DX3R2.4G跑汽油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