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s被变形了

楼主(2009-06-30):
昨日中午玩得好好的。。。。可晚上和媳妇看完变形金刚2回家后居然。。。。。怪事发生了。。。。首先两个二代虎和t72遥控不动。。。。只有电流声。。。。遥控器和tank的天线挨上之后。。。。就开始乱动。。。。完全不听使唤。。。。把电池拆下来测试。。。。电量充足。。。使用在一代vs上无任何异常。。。。说明无干扰。。。。这就怪了。。。。晶体换了也不行。。。。。我无语了。。。。看样子只能是我的vs被变形了。。。。。。。。。

网友:
我有个遥控车也是这样,要遥控和车的天线碰上才会动

网友:
变质了吧!这个也会过期

网友A:
始终对这种玩具级的遥控系统不感冒  遥控首要的就是可靠性 可靠性都保证不了坦克再好也没意思  对于动态RC模型来说 遥控系统的可靠性远比外表的细节和精度重要
lz要玩的爽还是改个专业的遥控设备吧  哪怕是白菜价的天地飞都比这只会吹的VS强

网友:
从坛子里看vstank出问题也不少了,是产品本身问题还是有拼装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始终对这种玩具级的遥控系统不感冒  遥控首要的就是可靠性 可靠性都保证不了坦克再好也没意思  对于动态RC模型来说 遥控系统的可靠性远比外表的细节和精度重要
lz要玩的爽还是改个专业的遥控设备吧  哪怕是白菜价的 ...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呵呵!

网友:
外星人干的

网友:
过期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最近看到好几个VSTANK的质量问题了,莫非VS也HL化了?要不就是楼主买到了所谓的“老鼠货”了?最近VS正在考虑把坦克改成2.4G比例遥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