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UN A6的8A充电,对平衡头有要求吗??

楼主(2009-06-30):
看到新版的A6,最高8A充电,,,想买个来充A123,,,只知道平衡线要加粗,用0.5平方的左右..不知道对平衡头有要求吗???

网友:
平衡头没问题.平衡线用22#硅胶线

楼主:
好的.谢谢LS的前辈

网友(2009-12-04):
平衡头经受的了的

我看见场上有人8A充电,平衡线是20号的

网友:
一般平衡头就行,我用8A冲,平衡头没事,反而很粗的电源线发热啦

网友(2010-01-08):
确定我平衡线全是22#的。8A可以充吗?

网友:
线不是问题,关键是平衡插针,看看这种插针的参数吧,论坛里很早就讨论过。

网友A:
哦?我才玩不到半年。。还在学习当中。。请楼上的兄弟多多指教。
想看一下关于插针的贴。。。可以给个关键字。我搜索一下。。或者给个地址连接。。。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我才玩不到半年。。还在学习当中。。请楼上的兄弟多多指教。
想看一下关于插针的贴。。。可以给个关键字。我搜索一下。。或者给个地址连接。。。
万分感谢!!

时间久的找不到,近的看到一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121
这种平衡头的额定电流是3A
举个例,一个新桥,标准称重3ton,过一个小汽车没问题,偶尔过过5ton或者8ton小货车也没问题,过了一些年,桥旧了,小汽车依然能通过,这时小货车开上去安全不安全就要赌了,桥两边路修的再好也没用,瓶颈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的找不到,近的看到一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121
这种平衡头的额定电流是3A
举个例,一个新桥,标准称重3ton,过一个小汽车没问题,偶尔过过5ton或者8ton小货车也没问题,过了 ...

受教了。。十分感谢前辈的教导~

网友:
20号的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