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通过一个气动元件变成负压器,代替真空泵

楼主(2009-06-30):
今天偶然发现一个100元左右一只的,比一只手机窄一些的气动元件,通压缩气后能变成负压。代替真空泵。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我们就有用到这种设备

恰恰符合哲学上的物极必反,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原理

网友:
很费气的,真空压也不大。吸一张纸而已。小平板胶印上有,电子贴片机有。。。。。

网友:
就是拉瓦尔喷嘴,是射流原理。我们常用的打药的喷雾器就是这个原理,还有一种洗澡用的阀,放一壶热水,凉水一流动热水就吸进去了

网友:
是喷射泵吧

网友:
真空发生器而已,怎么可能代替真空泵。

网友:
那个东西的吸力很小

网友:
就是文丘里原理,压缩空气从射嘴高速射出时射嘴周围产生负压,根本达不到真空泵的负压。

网友:
SMT 机中确实用的这个原理。 真空度要求不高时适用。

网友:
楼主能上个图吗?

网友:
真空发生器,很便宜。但长期使用比真空泵耗能。用气量很大。
一般就20元左右,进口的才要100元。

网友:
气动元件有一个润滑油罐,盖子有两个接气口,中间有一垂直吸管,一有气通过就把油吸入,沿气管输入气缸、气阀润滑。

网友:
 有照片吗?

网友:
很费气的,真空压也不大。吸一张纸而已

网友:
以前都自己做过,洗澡用。

网友:
1500W的吸尘器能抽真空吗,我家有个飞利浦的,能吸进去一个1#电池。
反正平时吸吸被子,可以吸的很扁很扁。

网友:
吸尘器的负压不够,能吸进电池是靠流量大吸进的,是达不到真空度的。

网友:
喷射泵啊,好的喷射泵能够达到非常高的真空度,但是那种级别的东西不是我们能用的了

网友A:
没法代替真空泵

网友B:
真空发生器,我有一个日本妙德的

网友C:
射流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