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这款涵道的数据可信么

楼主(2009-06-30):
搭配B3656 KV1800无刷电机;经动平衡校正组装;搭配6S-LIPO(22.2V)电流65A~70A功率1400~1500W 静态最大推力2500g~2700g

T1ypdjXmP5n0PpHA2X_115836.jpg_310x310

网友:
我是不相信,KV那么低,估计飞机重了都起飞不了,我的KV4100的,飞机在500G都没有能起飞的了!

网友:
6S   22.2v*1800kv=39960 RPM
2700g/1500w=1.8g/w
好正常了

网友:
国内的东西,没有可信的。

网友A:
二楼的,不懂kv与电压和桨之间的关系就不要乱说阿。你这样是在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不懂kv与电压和桨之间的关系就不要乱说阿。你这样是在害人

同意

这个涵道是多大的?90涵道吧

但是如果看效率的话  前面有人计算了1.8  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数值说明这个涵道效率根本就不是很高   但如果厂家的数据显示很高效率的话   那还是不要信的好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90涵道一般配高伏數電池,KV值根本無需很高,數值有可信度,不過也要打個折!

楼主:
谢谢大家帮定位

网友:
有很多的厂家的数据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测得的,完全经不起推敲。
暂且不说诚信是否有问题,光是基本职业水平都没有,推力在如此多的因素影响的数据是不可以笼统的说‘最大是??’就了事了,让大家都在猜。我想是驴是马只要出来溜溜,不要天花乱坠的瞎吹。
象以下的视频这样,直接 简单:http://www.rclander.com/default. ... 6-bbf4-6dfe41f45b79

网友:
说不定这个涵道时120毫米的,1.8的效率,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效率不是很好啊,还是用64的好一些

网友B:
90mm EDF

http://www.rclander.com/default. ... 2-a435-c04d59943bf8
这里有一款90mm EDF推力可以达到3.5kg
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喔,我觉得非常棒。

网友:
楼上那款最高只是3公斤的啊,一般只是2.7公斤左右,而且国内没有销售的,要1000多呢

网友:
跟KV有绝对关系么?没看人家是22.2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rclander.com/default.aspx?ID=4c3f946e-7d16-4fa7-ba13-9f983802e707&PID=e8edc509-380f-4172-a435-c04d59943bf8
这里有一款90mm EDF推力可以达到3.5kg
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喔,我觉得非常棒。:em2 ...
別的不談  我剛看了他 測試76mm風扇ㄉ片子  可否請問一下  當時室溫 多少   別說挑你毛病  是怕貴公司 到時候  屁股擦不完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別的不談  我剛看了他 測試76mm風扇ㄉ片子  可否請問一下  當時室溫 多少   別說挑你毛病  是怕貴公司 到時候  屁股擦不完  ~~~~~

网友:
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国内有这样的产品,为了有进步,你有任何宝贵的意见都请提出来,厂家能做那样的产品就不怕顾客挑毛病。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国内没有零售的!!!
只有HK有,而且也不便宜

网友:
关于室温

76mm涵道的测试是2009年2月27由于当月没有使用过冷气,查过气温记录室温将近25°c(http://www.lstqw.cn/lstqw/article/103.htm),感谢网友的细心指正。

网友:
不知道..
估计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