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ESSNA撞电杆上了,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修复?

楼主(2009-06-30):
RT

网友:
《航空模型》有过几期专门介绍修飞机,可以参考一下
初步分析,电机、支架、木条完好
泡沫碎掉一小块
机身内部不知被木条捅成什么样了,不清楚,暂定为木条脱落,内部完好。
楼下继续

网友:
LZ你用的什么马达?是A2217吗, 我的CESSNA182很不好飞

楼主:
是2212的电机~ 现在固定木条的泡沫掉了,难固定了。飞机不会这样就OVER了吧... 各位大虾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修理的?

网友:
加片木片在机头,然新固定电机架!~注意拉力线!~

网友:
撞成这样lz真是人才,用一木片固定在前面往里灌502胶

网友A:
别坑人了,灌502?不化掉才怪
切掉头部,粘一块泡沫上去切削修出外形。留意电机的安装角度是否正确

网友:
这样修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坑人了,灌502?不化掉才怪
切掉头部,粘一块泡沫上去切削修出外形。留意电机的安装角度是否正确

这个不错。如果是密度比较高的泡沫比如电脑机箱包装泡沫更好了

网友:
8楼好办法

网友:
带个套,安全

网友:
8楼乳罩很有特色

网友:
用溶胶枪往断裂处打胶,当然先要把裂缝对齐

楼主:
8楼方法不错,可是太山寨了... 怕出去飞的时候吓到小朋友~ hoho

我发现在下面还有一个木条孔,我试试看用那个木条孔能否固定,如果固定不了的话,搞一块PCB版贴在前面,然后把电机上到这块PCB版上,这样应该可以吧?注意拉力线就行。

网友:
使用‘混凝土’大法。直接用环氧调泡沫补洞,连电机杆一起粘好,简单结实。

网友:
机头整个切下来,在用包装用的泡沫(密度高)从新做个用乳白胶沾上,最好前端面用三合板做个沾上,能提高强度。最后注意拉力线和重心的调整。

网友:
厚木板做隔框的办法好像还行

网友:
不要再用木条了,除非不再摔机。
那个机头罩是用百事可乐瓶子剪裁而成的,比原装的耐摔多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坑人了,灌502?不化掉才怪
切掉头部,粘一块泡沫上去切削修出外形。留意电机的安装角度是否正确

同意!
我的小赛其实炸的更惨,我的做法是把原来的头切除,重新用刀子刻了一个装上,不过这样以来头短多了,导致中心后移,要重新调整重心。
还有一个办法:把机头呈十字形或T字形切开,自行制作十字或T字电机固定架,装上之后在将解剖的机头重新组合,可用泡沫胶或热熔胶粘合。
此方法没有经过实践,只是建议。如果是前三点的JJ,可能要变更为后三点,并且会增加JJ的重量。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使劲往里灌热熔胶,重心好说  凑合飞还不简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