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起落架的飞翼

楼主(2009-06-30):
最近用三天时间做了一个飞翼(带起落架的飞翼)。
xxd电机KV1000
春天舵机2个
好赢30A电调
esky接收
翼展940mm
翼型REPUBLIC S-3
翼面积178平方CM

机翼A

机翼A

机翼B

机翼B

机翼C

机翼C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三个轮子呢>

网友:
装个舵机,用的着那么大个整流罩?直接装机翼里面不是更好吗?
既然两个轮子可以的话,一个也可以,反正早晚要翼尖擦地,一个更轻啊

网友:
会飞的单车

网友:
轮子太低了吧,地面降落还是会打桨的

网友:
挺不错的样子

网友:
哈,好创意!
有点要说一下,本来加整流罩是为了减阻,但你的整流罩坚直方向和飞行方向有角度,反到增加了阻力。

网友:
这个好飞吗

网友:
起落架只能降不能起飞!起飞不会打桨吗?

网友:
外一桨尖先着地那就有的看喽

网友A:
你用的发射和接收是ESKY的吗?我有个LAMA   V4的控和收,不知道可以做个固定翼上用吗,请老鸟们指点~!

网友:
上个起降的视频看看

网友(2009-08-13):
 有滑翔机的感觉,另外降落的时候不是都关动力的吗?还怕打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发射和接收是ESKY的吗?我有个LAMA   V4的控和收,不知道可以做个固定翼上用吗,请老鸟们指点~!

可以的,我们这里不少模友就用这种控来飞固定翼练习机。

网友:
这个有创意啊

网友B(2009-11-17):
有创意。
我还做了个3个轮子的前三点式飞翼呢。结果100g的空机加上轮子变成150g……
这个,胜在折腾。

网友C(2012-11-15):
可以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