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的动力配置,新手求教

楼主(2009-06-30):
4通好小子用2212 1400kv+30A+2200毫安电池可以吗?

网友:
电机电池大了,

网友:
2208~
KV2600的
6030的浆用7。4的电池。
1000MAH的就可以
5030的就用11。1的800以上的就可以。

网友A:
我现在用西尔KV3200的450电机,加上花牌2200mA/H 20C的电,哗那个爽。速度可快可慢,抗风能力好。一个电可以飞上十几二十分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西尔KV3200的450电机,加上花牌2200mA/H 20C的电,哗那个爽。速度可快可慢,抗风能力好。一个电可以飞上十几二十分钟的。

我现在多余了一套与你一样的配置,想买一个好小子玩玩,可是西尔的电机怎么安装啊?它的底座可是旋转的啊。

网友:
电机座可以用一个铝合金窗的边料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用直机的配置一定要将机翼加强。

网友B:
楼上的用几寸的桨啊?
上11。1的电池飞啊?那起飞重量多少啊?都块600G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用几寸的桨啊?
上11。1的电池飞啊?那起飞重量多少啊?都块600G了吧? [/quote
用5030桨,起飞重量是523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用几寸的桨啊?
上11。1的电池飞啊?那起飞重量多少啊?都块600G了吧? [/quote
用5030桨,起飞重量是52 ...

好心人啊。。上个图吧。。看看你450的电机怎么固定的。。想学习一下。自己也想把好小子搞得爆一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用几寸的桨啊?
上11。1的电池飞啊?那起飞重量多少啊?都块600G了吧? [/quote
用5030桨,起飞重量是52 ...

重量还不错嘛,不过西尔的电机分量就不重,而花牌的锂电有170G。

网友:
用西尔电机,3S电时,过半油门就会出现爆桨(新西达的5030桨)。听说用APC的5030桨推尽油门都没事,不知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我的还是全油门飞的累死了。不知道2208上11。1的电池用6030会不会爆电机啊。

网友:
我一半油飞都感觉有点机凶过人。

网友:
2208  2600KV   30A电调  9G 舵机

网友:
我是25A的调。。。。。。继续飞。准备上11。1的电池试试。哈哈!

网友:
准备用4X4有APC桨试下4S 电。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APC有没有6寸的啊?也没看见5寸的。。
楼上的给个地址看看赖。我想买一个。

网友:
你就找一下佛山俊丰模型吧。只不过此家模型价钱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