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 是轴动的好还是皮带的好

楼主(2009-06-30):
ep200 是轴动的好还是皮带的好   能互相改吗?

网友:
可以互改,我一直飞轴传动的,同样的配置动力好5%以上。EP200小,炸机,轴传损失也小的,可放心。

楼主:
中间一根轴重量是否会加重一些?

网友:
轴好 尾巴锁的肯定比皮带硬!估计小飞机轴的也耐炸!虽然现在还用皮带的

网友:
轴的好,但是成本高
轴本身是碳纤杆做的,很轻
伞形齿容易蹦,不过如果蹦得不严重可以继续飞

网友:
当然是贵的好

网友A:
轴传有一个问题, 就是单向照顾不到尾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传有一个问题, 就是单向照顾不到尾巴

恩,不过不知泰世能否仿MSH500做个全皮带的EP200,估计噪音与直驱一样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