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X9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6-30):
DSX9是不是每次选模型 要重新对频 ?
还有正常使用的时候接收灯闪吗 ?
2个指示灯的闪动代表什么?

网友A:
闪代表接电不果断。。。不影响使用。
接电快点准点就常亮了

网友B(2009-08-29):
不用每次对频。对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是接收器的灯闪就是没有把3个频道都用上(2.4G同时使用3个频道,防止干扰)。建议断电重接,直到灯常亮

网友C:
LZ兄弟,是否痊愈了呀,你还是别飞了,心理阴影已经有了,建议送过来,我帮你飞吧,老婆孩子留给你,飞机送我

网友D:
兄弟你好!接收器闪烁是工作指示灯,正常!还有就是转换模型通道不需要每次对频率,直接转换!其中问题在于是每次调一架新飞机的时候都需要用1-30架模型储存里不同的通道,比如我的是模型1是700,模型2是600,模型3是另外一架700~~这样就OK了!有问题继续回复,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