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充电时为什么出现乱码?

楼主(2009-06-30):
请问有哪位朋友知道充电器充电时为什么出现乱码?

网友:
会不会是过热了?没有强制散热吗?

网友:
充电器不好吧

网友:
我的imax b6就经常乱码,拔了电源重插就好了。

网友A:
我的B6冬天的时候容易出现乱码,呵呵,后来发现是静电问题
以前用的是个笔记本的直流电源供电,冬天手上带着静电摸B6,呵呵,火花一闪就乱码了,然后要重启。
后来换了一个开关电源,接了地线,目前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乱码,不过现在天气热了,湿度大也没有静电了,要到冬天再观察一下。
保险的办法,摸B6前摸摸金属的东东放一下电,呵呵

网友:
我的是Imax B6

网友:
我也出现过,换了一个

网友:
m6也有這現像,重插就行

网友(2009-08-25):
我用F6的,还没发现过乱码

网友(2009-10-21):
引用 网友A:
我的B6冬天的时候容易出现乱码,呵呵,后来发现是静电问题
以前用的是个笔记本的直流电源供电,冬天手上带着静电摸B6,呵呵,火花一闪就乱码了,然后要重启。
后来换了一个开关电源,接了地线,目前到现在还没有出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