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50A 电调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9-06-30):
近来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恼。XXD 50A 配HD2218 KV4380 飞450 。35兆的146ip接收机。
电机
不转没事,电机一转10米外一定掉下来。
10个
舵机
都摔完了

网友A:
在电路中加抗干扰电容

网友B:
加滤波元件

网友:
看看是否发射机高频头有问题,在地面先不拉天线来拉拉距离。

网友C:
什么症状导致炸机的?
想请教下LZ的xxd 50A 电调的设置都是怎么样的。

楼主:
很肯定是XXD的问题。
1。两个146ip在另外一台机上工作正常,电调是好盈30A。但在这台机上电机不转没事,电机一转10米外一定掉下来。
2。将连接接收机的线延长一米,情况要好一些。地面上测试还是不如好盈30A(空转)
3。加滤波元件 (L,C),情况要好一些。地面上测试还是不如好盈30A(空转)
4。另一只XXD电调试下来的情况也一样。

网友D:
加个胭脂盒子,效果很好

网友E(2009-10-07):
在电调电源加个高频小电容滤波试下 要不就是发射接收机频率偏移了

网友F:
用外置UBEC供电:就会好了,5V开关电源有干扰

网友G:
N8你的电调修好了联系我
N8你的电调修好了联系我

网友H:
你的问题和我朋友的类似,呵呵,现在也没搞明白,后来考虑到控或接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