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N12和4025的链接方法

楼主(2009-06-30):
今天在家弄了一天, 把CN12和4025装在一起。

用了圆珠笔芯加胶带的方法, 固定倒是能固定,就是桨转起来后有点偏心。 感觉很不爽。

请大家给我看看好的连接方法吧,谢谢啦

网友A:
坏掉的DTD桨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只留下塑料中轴,用砂纸打磨到能装进4025的安装孔内,再一并安装。

楼主:
这个方法好, 相当于多弄了一个连接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掉的DTD桨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只留下塑料中轴,用砂纸打磨到能装进4025的安装孔内,再一并安装。

已有成品的浆适配器,但这个方法最简单最省钱

楼主:
哪里有成品的桨适配器, 谢谢给个链接。今天又把桨射出来了, 烦死。

主要问题就是CN12的轴太短,用502也粘不牢链接处。 还是得有适配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