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4#3的电显转接线

楼主(2009-06-30):
市面大部分电显最少只能测2s的电池组,而4#3是1s的电池,无法点亮电显。
用两个micro T母接头做了一个转接线,将两个电池串联成2S即可。

网友:
这个确实很方便

网友:
我已经用这种方法接成3S充电了。

楼主:
原来大家都在用啊

网友:
我是因为华科尔原配的充电器出问题了,才想到的这样的办法,更方便,一次冲三块

网友:
2楼兄弟那个长条的电池怎么样啊?

网友A:
回LS~20C暴力电配合16T-18T齿可用于4G3的暴力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LS~20C暴力电配合16T-18T齿可用于4G3的暴力3D

谢谢啦,当时想买来着,后来耽误了没货了
上一张电池充电图,一次冲六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