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浆和共浆的区别

楼主(2009-06-30):
问个很菜的问题
如果同样是 4通飞机
单浆和共浆的区别是什么??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网友A:
双桨稳定,单桨灵活

网友B:
双桨机操控和调试起来都比较简单,飞行稳定,动作软。不抗风。
单桨机要花点儿功夫在调试上。通常动作都比较灵敏。适合室外飞行。

网友C:
四通道单桨机通常都有平衡锤所以稳定性不比双桨机差,但多了许多灵活性和乐趣!
四通道单桨机通常都有平衡锤所以稳定性不比双桨机差),但多了许多灵活性和乐趣!
典型的就是九鹰218A,非常好玩!